关于带隙基准设计中PSRR和电路启动问题

楼主(2008-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怎么不把电路架构贴出来show一下呢?

网友A:
个人观点:直流增益Vdd/Vref=gm3*R2/(1+Av*R1*gm2),所以主要由op的增益Av决定,按照你的设计如果只有30db可以检查一下启动电路和op的工作状态,以及偏置是否有问题,单级op也可以psrr做到50db以上;高频抑制可以在p123的gate和vdd之间加电容、vref和地之间加电容

网友:
图可以直接贴出来的!

网友:
pmos管可以采用级联形式,PSRR提高不少!就是不知道你的工艺在1。5V电源下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还有一点,即使PMOS不采用两个串联的结构,一般也不止30dB啊,是不是你的PMOS的L太小了,把L相应调大,PSRR会好一些!

网友:
1、请说说 启动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
2、关于电源抑制比的方法有好几种。不知道你对电路参数有什么具体要求。
前面兄弟 提到的cascode结构对于低电压工作比较困难。采用preregulator会增大功耗和面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从数学公式上推到,引入和电源相关的反馈环路。

我对你第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启动的仿真问题是否准确呢?
你那是否是看启动电路的启动瞬态响应?

网友:
回复楼上

的确可以通过叠加计算,第一步没问题
第二步,共栅增益为gm2*R1
运放为电压电压负反馈增益退化为
(R1*gm2/(1+Av*R1*gm2))*gm2*R1
叠加时,第二步所得为负即     1-2
即得所求   gm3*R2/(1+Av*R1*gm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大哥的建议,不过我对直流增益Vdd/Vref=gm3*R2/(1+Av*R1*gm2)这个公式还有点不太明白,还得请教一下,

按我的理解,Vdd/Vref可以用这样的叠加法来求解,
1,Vdd直接通过P3(相当于一个共栅放大器)放大后,得到 ...

提供一个思路:假设vdd变化一个小量,可以计算电流镜电流的变化,这个变化delta(i)*R2就等于输出变化
要提高psrr可以考虑换结构,比如三电阻+二级op的结构

网友:
板上高手真多

受教了!

网友:
请问“PSRR>60dB”是指多高的频率下的?比如100Hz或1kHz甚至1MHz?

网友:
还有一点采用1。5V电源,工艺是0。18um还是0。13um?

网友:
针对你的要求,采用运放构成反馈环路就可以满足PSRR>60db(应该是直流增益)的要求。
我所说的都是对于很高的PSRR要求。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qq留言联系。
我上网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PSRR的问题已经解决拉,我用的是0.18的工艺,还有谢谢xxdtju提供的解答,不过按你说的:
第二步的输出为[gm2*R1/(1+Av*gm2*R1)]*gm3*R2,
然后1-2得到:gm3*R2-[gm2*R1/(1+Av*gm2*R1)]*gm3*R2={gm3 ...

怎么调好的,输出基准不在反馈环路里,psrr不会太好,直接是R和ro的分压。除非R很大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这是我传上来的电路图供大家分析用的,是免费的,千万别收费啊,先感谢一下楼主!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08-11-23):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op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8-12-29):
先看看图再说

网友:
还是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RR>=60dB是在100频率时的值

频率是100?
那是低频了吧

网友:
嗯,研究一下

网友(2009-03-14):
v cvxb cxv vcxbdfhg df gdsgf dsfds sfd 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直流增益Vdd/Vref=gm3*R2/(1+Av*R1*gm2),所以主要由op的增益Av决定,按照你的设计如果只有30db可以检查一下启动电路和op的工作状态,以及偏置是否有问题,单级op也可以psrr做到50db以上;高频抑制可以在p1 ...

你的公式写倒了:Vref/Vdd=gm3*R2/(1+Av*R1*gm2)
psrr=vdd/vref

网友:
检查下你的MOS 开启电压是否适合现有架构在1.5V下工作

网友:
1. If your VDD=1V~2.5V and typically VDD=1.5V, what is your BG output voltage?
2. I assume your BG output voltage =0.6V, then your architecture is completely wrong becuase your output=VBE+IPTAT*R > 0.6V
3. For PSRR, if your design has to meet VDD=1V~2.5V, then change architecture first. If your design  at VDD=1.5V, there definitely can use cascoded in P-side to boost PSRR >> 60dB at 100Hz without any problems.

Hopefully it is helpful for you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种结构的Bandgap的输出电压应该会大于1V,你怎么在1V下工作呀

网友:
回复:xxdtju

对于楼上的推到,我有点不明白,请赐教,谢谢!
第二步的电压增益 不应该是R1*gm2/(1+Av*R1*gm2)*gm3*R2, 不应该是R1*gm2/(1+Av*R1*gm2)*gm2*R1吧

网友(2009-04-27):
   前面的讨论比后面精彩

网友:
P2的那个环路的反馈系数看为1才对吧

网友:
按理想的情况计算,Vref=vt*ln8*(R2/R1)+Vbe3 P2那个环根本就是电压跟随嘛。

DC gain不就是0么,呵呵

你要认为Va、Vb不等的话,那就复杂了...

那就按 gain boosting 算吧,估计累死掉了...

简单的反馈结构不就是Sansen推荐的:

"A Low Supply Voltage High PSRR Voltage Reference in CMOS Process"  Khong-Meng Tham et.al

网友:
设p管的栅电位为Vp

那么vdd到Vp的DC gain 由包含p1、p2两个环决定,若忽略正反馈环

且认为op增益有限为A

那么大概Vdd到p点的增益,形式是个AgmR/1+AgmR

反正是个近似为1的量,姑且设为F

那么vdd到vref增益就应该为(1-F)gm3*rout了 (也就是你们说的那个gm3*R2/(1+Av*R1*gm2),)

AgmR→∞,F=1, psrr=∞

严格推导的话,

把两个环小信号等效电路都画出来算算吧,再算频率响应

可以参考Frequency analysis of bandgap circuit, G. Giustolisi, G. Palumbo

估计很烦,哈哈

不过把L调大,ac时的psrr又恶化了...

网友(2010-08-18):
.dc temp -40 12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