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的电容寄生电阻零点的问题

楼主(2008-10-15):
曾经看到一本书说把该零点作为中间-20dB/10倍频的起点,穿越频率大概能是该零点的5-6倍
疑问在于 如果10uF的电容ESR0.1Ohm 频率已经在百Khz,这样穿越频率岂非远大于振荡器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看到一本书说把该零点作为中间-20dB/10倍频的起点,穿越频率大概能是该零点的5-6倍
疑问在于 如果10uF的电容ESR0.1Ohm 频率已经在百Khz,这样穿越频率岂非远大于振荡器频率?

这个不用这么。。吧,看你怎么补偿,只要保证直流增益误差小、环路稳定、带宽满足要求就可以
书上还有抵消这个零点的说法呢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好像挺有道理的

网友(2008-11-25):
这个比较专业,好像实际调试起来,一般没有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
主要看那个零点的位置,和你准备怎么样利用这个零点,如果该零点想设计在带宽之内则可以补偿LC的一个极点,补偿网络使用二型的就可以了,如果该零点设计在带宽之外比较远的地方,需要使用三型补偿。(以上是针对电压模式来说的)

网友(2009-06-19):
這個零點應該會有干擾的問題吧,但如果你的帶寬比這個頻率小好多的化,應該沒甚影響啊

网友:
可否讲的详细些

网友: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zero_pole.pdf (584.48 KB , 下载次数: 43 ) 利用开环频率特性分析系统的性能.doc (1.48 MB , 下载次数: 39 )

网友(2009-11-14):
这个不错。。。值得一看 11# wowowowo1215

网友:
有些迷糊 目前处于会应用阶段

网友:
我猜想,nesta 想说的是lead compensation。有个系统,某种原因,crossover(穿越?)的时候,phase margin已经太小了,已经是-40dB/dec的穿越了。于是,在穿越频率前,大约是穿越频率的1/5处放一个零点。这样就变成-20dB/dec穿越了,phase margin可以有增加,可以到50多度。

有时候,这种lead compensation电路中,用电容串联一个电阻来实现那个零点。这时候,1/RC是那个零点的角频率。注意,这个R不是C的ESR。一般说来,这个R不能小于ESR,因为ESR是和电容在一起的。但你总可以用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使得RC增大,零点频率降低。

在这样的电路中,一般还会在穿越后5x处放一个极点,让高频的衰减大一些。

网友(2010-03-02):
怎么还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