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NOUT的问题

楼主(2008-10-15):
最近研究FPGA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我需要采集三十多路数据,每路数据都是采用的双向IO口,但是我想节约资源,就把30多路通道分为8块,每块由4路通道组成,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能实现双向IO口4选1的目的。多路选择器只能实现IN,OUT类型信号,但是inout类型的怎么实现?

网友:
这样写:
inout signal;
output signal_out;
wire signal_in;
wire out_en;

assign signal_out = (out_en)? signal : z;
assign signal_in = signal;

网友:
Due to FPGA structure, inout is not good, it means there is tristate buffer, it's not allowed in the core logic, only can used in IO pads.

So you can implement them in another way.

网友:
选择响应的信号控制

网友(2011-01-10):
则个很难的

网友:
FPGA的I/O是三态的,内部逻辑没有三态的直接对应单元。

网友(2018-12-02):
FPGA内部没有可供编程的三态逻辑,所以没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