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 pll 进行系统仿真 ?

楼主(2008-10-15):
我要对 一个 PLL 进行行为级仿真 ,其中包括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 ,用 cadence 的什么软件能够仿真?如何使用 ?最好是那种带实例的教程 !

网友:
Matlab, Simulink是最佳选择!!

网友:
如果要行为级的话,需要写verilog-ams代码,mmsim支持多层次的混合信号仿真

其实Mentor的混合信号仿真器貌似是最好的,可惜我现在用的是cadence

网友:
完全行为级:matlab/simulink

部分行为级+部分(门)管级:verilogA+verilog+composer        仿真器:spectre+nclaunch

完全(门)管级: verilog+composer     仿真器:spectre+nclaunch

网友(2008-12-31):
s parameter with simulink

网友(2009-04-10):
混合信号用cadence就很好

网友(2009-12-13):
打个平手不是灌水

网友:
VerilogA + Hpisce
這應該是現在蠻標準的做法

以前都用 matlab

网友:
仿真晶体管级的话用spectre就可以啊

网友(2010-01-13):
matlabde的simulink最好了,也可以用hspice搭个宏模型进行仿真,教程很多可以去搜搜

网友:
学习下,正在研究中

网友:
ADS中有进行PLL设计的模板(design guide),分别进行交流分析,瞬态分析,和噪声分析,现在我就是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进行噪声分析

网友:
可以进行算法的仿真,但如果要进行电路级的仿真,还是需要电路仿真软饭吧,比如ADS2005,ansoft等。matlab能进行简单的仿真,但对于寄生参数,晶体管的电路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2010-08-03):
这么复杂?

网友:
1. Matlab, Simulink for system behavior simulation (you can find examples on web)
2. Cadence's spectre for circut implement simulation

网友:
完全行为级:matlab/simulink

部分行为级+部分(门)管级:verilogA+verilog+composer        仿真器:spectre+nclaunch

完全(门)管级: verilog+composer     仿真器:spectre+nclaunch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帖Mark一下

网友:
1.  behavior  Matlab Simulink
  maybe someone use saber

建立 vco 還有 k 值
設 low pass filter
還有 freq divide

再來應該是算 lock range  , lock freq ..

2. sim behavior

3. 確定 vco  ..都ok
把behavior 化成 spice 電路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B:

    thxxxxxxxxxxxx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xxxxxxxxxxxxxxxx

网友:
Candence最新的设计流程中已经可以这样做了.

网友:
在设计公司专门由前端工程师设计,如果用快速仿真器全晶体管仿真1天,只行为级1小时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D:

  matlab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用nclaunch仿真Verilog-AMS的时候提示analog control file not specialed,请问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