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ams用cadence ldv可以仿真吗?

楼主(2008-10-15):
我安装了cadence ldv,但是仿真报了很多错误,这个是用来仿verilog-ams的吗?
还有,我的cadence ldv中的SimVision为什么license报错。
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3-22):
我试过了,编译可以通过!就是要加-ams选项。
但仿真不行,说是缺少Spectre模块!
那个是破解没破解好,或者license服务器没开,再试试看!

网友(2009-05-24):
要装mmsi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