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IDE硬盘问题

楼主(2008-10-16):
IDE硬盘在启动MULIT DMA的命令前后(如READ DMA、WRITE DMA),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为什么我写完WRITE DMA命令后,硬盘还没有出现问题,只要写入数据,返回的STAT和ERR寄存器 都是0x60呢???0X60表示写保护。。。。。

楼主:
晕倒....人气不行啊

网友(2009-03-16):
望楼主请教

lz你好:
     我最近也在做IDE接口,看了好几篇论文还是不知如何下手。你有没调通,希望你给些建议和资料。
     还有,我下到一个open core。用synplify仿过之后,发现里面有atahost_control和atahost_wb_slave两部分,
暂时还没搞清楚这两部分的作用,望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