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dk怎么安装

楼主(2008-10-16):
请问pdk怎么安装

网友:
解开包,加在lib path里就可以了。
记得把使用这个PDK的库refrence到这个lib上去

网友:
可以简单的拷贝也可以按照pdk的提示安装

网友(2008-12-14):
contact foundary, follow their installation guide

网友:
如果是tsmc的话按说明做即可

网友(2009-12-15):
还是没搞定

网友:
还是不会装

网友:
我搞了半天还是没搞定!
我能把库加到library manager里,但是打不开,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0-07-01):
O不会啊

网友:
点开,选1 选1 再选1 再选1。。。。。。。。。。。。。直到没东西让你选了,你也就搞定了

网友(2011-04-22):
我是直接见路径加在CDS.LIB文件中的,然后关联一下相应的.tf和drf文件就可以了,不过PDK中好像一般都有厂家给的安装流程,没用过!

网友:
我还是不知到啊!!

网友(2011-07-04):
正在困惑中

网友(2018-05-25):
一般在cds.lib文件中加入 pdk中lib文件夹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foundary 给的step, 很容易就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