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5V/30A的电源

楼主(2008-10-16):
我想要-48V转+5V/30A的电源DC-DC,问问48V--5V与-48V--5V有什么不同,那有-48V转+5V/30A的电源DC-DC买???

网友:
買78系列IC就可以輸出你需要的電壓
5V買7805以此類推

网友:
如果隔离,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电源模块可供选择。

如果不隔离,可以选择可以反向的拓扑进行设计。

网友:
-48和+48实际没有差别

网友:
反向的拓扑?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