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ld_cascode OTA设计

楼主(2008-10-16):
做过gain-boost fold_cascode的同学请进来下,请教一些问题!
问个问题哈,做gain-boost fold cascode 运放的时候,辅助运放应该要与共栅管形成负反馈提高输出电阻进而提高增益的。我在做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
1)有的辅助运放加上以后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形成反馈,表现为,辅助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值不一样,输出的电压值也不是我设计的偏置主运放的电压。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主运放及辅助运放的电路结构,参数值都是对称的,但是主运放两端的电压输出的,电流值却不相同,为什么?
3)除了要求辅助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主运放UGB的两倍以上外,对辅助运放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谢谢!

网友:
1,电路调得没问题的话,一般加上去肯定是正常工作的。你是先把主运放和辅助运放先调好后再接在一起的吗?辅助运放的输入输出共模电压必须调到与主运放相应偏置点电压一致。
2。输出点的静态电压相差多少呢?你确定电路的参数都是正确的吗?
3。单位增益带宽一般是大于beta倍的主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小于第一主极点频率吧。实际中常常把这个带宽调大点,然后接上一个小电容来优化,使SHA的建立时间与稳定度最优

网友(2009-02-18):
知道很多东西

网友(2011-05-24):
Can you show a image of the opamp you are implementing, so that its easy for us to suggest somethings.

网友:
对,你要先保证单独一个主运放工作是正常的,还有你的辅助运放加没加共模反馈啊?

网友:
1. 辅助运放也需要共模反馈,保证辅助运放的输入端与cascode的source电压是相等的。

3. 加上辅助运放后的整体运放的频率特性希望是单极点系统。因此,辅助运放主极点远高于整体运放主极点。辅助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大于主运放的-3dB带宽。辅助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要小于主运放的次主极点。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我也遇到了把辅助运放加进去后,辅助运放输入点电压的变化,具体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辅助运放是差分输出吗?为什么要加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