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关于CIC抽取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本人在设计一个CIC抽取滤波器,但是积分器会产生溢出,哪位知道怎么处理啊?不胜感激!

网友:
考虑采用非递归结构,就不会溢出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貌似要有个最高位扩展公式,中间的这些积分都用这些位数。
扩展后位数=输入位数+级数*log (延迟*抽去倍数),《CIC滤波器实现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这个论文有说明!

不知道我说对了没有,我也是刚开始学!

楼主:
Thanks every one, the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网友:
Matlab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2009-09-18):
位数扩展

需要扩展的位数最高=log2(D的N次方)。其中D为CIC滤波器的阶数,N为CIC滤波器的级数。
比方说,你设计的CIC是5级级联的,且每级的CIC滤波器的阶数为32阶,则需要扩展的位数=25位!

网友:
仿真没玩过,但是实际用FPGA实现算法的时候也是有溢出的,所以要采用补码来计算。这样即便溢出也不会影响输出结果。不过还是有限制条件的。例子可以参考TI的SINC3滤波器。

网友(2009-11-13):
简单就是采用位数扩展,前面几楼有人提到了,尝试去用一下

貌似dspbuilder例子里面有cic的,可以参考

网友(2010-01-06):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关注中

网友(2011-05-19):
支持讨论,大家都分享分享

网友:
D-抽取倍数,Q-滤波器级数,则扩展的位数应为:log2(D^Q)

网友:
你是定点做的话,注意中间寄存器的位宽就可以了 中间寄存器位宽Bout=Bin+Nlog2(RM) N为级数 R为抽取倍数  M为comb部分的延迟因子

网友(2011-12-12):
楼主怎么实现的呀,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位宽设置用楼上所说的,不过我用的simulink选择全精度,溢出影响结果不?

网友(2012-06-08):
你的位宽没有设置好  如果是数字电路的话 每一级的位宽是有要求的
在fdatool工具里面会有位宽提示 你根据那个设置就不会有问题的
比如四级CIC  fdatool 会要求你提供输入数据的位宽  已经输出位宽 那么每一级中间的寄存器位宽就会显示出来
格式是这样  [$input width $bit_width1 $bit_width2 $bit_width3  $bit_width4 $output_width]
你仔细找下

网友(2012-08-08):
位数扩展
需要扩展的位数最高=log2(D的N次方)。其中D为CIC滤波器的阶数,N为CIC滤波器的级数。
比方说,你设计的CIC是5级级联的,且每级的CIC滤波器的阶数为32阶,则需要扩展的位数=25位

++++++++++++++++++++++++++++++++++++++++++++++++++++++++++++
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扩的话 需要了解CIC的增益
CIC 增益公式为 D^N  举列子  4阶CIC 34抽取 的 增益Gain  =  1336336
那么需要扩展位数为 2log(gain) = 20.3499
如果输入信号为1bit 输出则为 22比特(多取位 绝不少取 防止溢出)

网友:
6楼和9楼已经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11-19):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那个太大了,6级抽取256,要30多位,如何取舍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