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a 的用什么软件编译,什么仿真

楼主(2008-10-17):
目前我只知道 可以用candence内的Affirma
模拟器 Spectre
其他的一点都不懂
目前在学习veriloga 的过程中

网友:
用vi就可以写,用spectre可以仿真。

网友:
在ADE里有个Debug AHDL,可以帮你捉捉虫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A:

    vi是什么啊?能不能把软件的名字和在哪里能够下载到给说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2011-01-27):
vi就是系统自带的文本编辑命令,其实woyiu 的意思是告诉你,只要文本编辑器都可以写;

至于编译仿真那是affirm的事了

网友:
Hspice 2007 and after can run simulation with Verilog-A code.

网友(2011-04-29):
写的东西读不出

网友(2013-06-04):
回复 网友B:

   vi编辑器或者vim编辑器。自带的

网友(2019-11-28):
有cadence的安装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