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89C52的大侠

楼主(2008-10-17):
我编制了如下一段AD转换程序,可是发现当旋转AD转换电位器时,发光二极管正常变化 ,而数码管却一直显示255,请问是什么原因?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diola=P2^5;
uchar code tabledu[]={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we[]={0xf7,0xef,0xdf};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start();
void main()
{

while(1)

{

start();

delay(1);

rd=0;

delay(1);

rd=1;

delay(5);

temp=P1;

display(temp/100,temp%100/10,temp%10);

delay(1);

}

}
void start()
{

wela=1;

P0=0x7f;

wela=0;

wr=1;

wr=0;

wr=1;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wela=1;

P0=tablewe[0];

wela=0;

dula=1;

P0=tabledu[bai];

dula=0;

delay(1);

wela=1;

P0=tablewe[1];

wela=0;

dula=1;

P0=tabledu[shi];

dula=0;

delay(1);

wela=1;

P0=tablewe[2];

wela=0;

dula=1;

P0=tabledu[ge];

dula=0;

delay(1);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请高手务必指点下阿
这个程序对我很重要

网友:
看别人程序不是件很爽的事,特别是没有注释的,麻烦你把自己定义的各个标号加上注释,不然很费时间的。

网友:
是不是数据没有上拉?

网友(2008-12-24):
请把电路图上传

网友:
一点注释没有
要看死人了

网友(2009-03-05):
没注释,不好理解。

网友:
你的片选是怎么处理的?没有片选是不行的!

网友(2015-01-11):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