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讨论系列1--增益与带宽

楼主(2008-10-17):
众所周知,增益和带宽是运算放大器的重要折衷关系之一
那怎么提高和优化这两方面的性能呢?
据书本介绍,

关于增益
gm*r0正比于WL*Id的开方,提高增益可以增加晶体管的栅长、栅宽或减小其偏置电流。
或者改进电路结构,如增益推进结构(Gainbroost)

关于带宽
使其主极点尽量远离远点???

以上是一些粗浅的认识,具体怎么做也不太清楚,

希望论坛上的高手指点指点,讨论讨论
希望您不吝赐教
分享您在增益和带宽优化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网友:
太泛泛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或者给个固定的结构来讨论.

网友:
see Razavi's book

网友:
这个问题你好像提得太泛了,最好拿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不过,增益带宽不可兼得啊,设计时要看你需要什么了,根据需求设计嘛。

关于把主极点推远的问题:
1.要是单级运放的话,在负载电容固定的情况下,将输出电阻减小啦,减小的办法很多了,比如减小输出管子的L,增大输出管子的电流等等。
2.要是两级运放的话,若负载电容比较大,那么主极点很可能在输出级(也就是第二级),推远主极点的方法同1,若主极点出现在第一级输出的话问题好像就比较复杂,涉及太多的折中,我也。。。。不知道啦!

以上是个人的愚见,仅作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
从两者的推到公式着手,就可以分别得到提高它们的方法了

网友:
建议找一些关于带宽扩展方面的资料看一看。
拉扎为的《光通信集成电路设计》中也涉及到了一点。

网友:
好好看书比较好

网友:
关于增益,看你的需要,如果要求很高的增益的话,可以用两极.
前一级用折叠式共源共珊结构,后一极才用共源级放大结构.
前一级可以达到90DB以上的增益,后一级可以达到50DB以上的增益,加起来可以达到140DB以上的增益.
而且输出摆幅也比较大.如果觉得摆幅小了,或则是功耗大了,可以才用classAB输出.
BW=Av*P1
Av是增益.P1是主极点的频率.
所以P1设计得高点,自然BW就大了.
一般两极的机构要采用miller补偿,主极点一般比较低.如果增益只要90DB的话,你可以用一级的折叠式共源共珊结构.才用负载电容补偿,可以达到很高的带宽.
BW=Av/P1=gm1/CL
把gm1设计大点就可以达到。不过有很问题是折中的,例如功耗,Vos,SR,PH,等等,需要考虑。

网友(2009-12-05):
如果提高带宽 可以提高第一级的输入管的跨到,或者进行补偿 增加带宽

网友:
桑葚那本书讲的很详细的哦

网友:
楼上乃强人啊

网友(2010-09-14):
有很多高手啊~~~

网友(2017-11-30):
请问一下一般单级五管运放的增益为多大

网友:
回复 18# tobytian   30——40dB左右

网友(2022-07-08):
两级运放为例,一般看得到说法很多都是直接从GBW公式gm1/Cc入手,直接判断增大gm1可以增加运放GBW,目前觉得有点不妥。原因如下,如哪里有错,希望大家指出。两级运放GBW取决于miller补偿之后的次级点的位置,暂且先约为为gm2/CL,增大gm1,次主极点位置不变,保证72°相位裕度,则GBW必须只能为gm2/CL的1/3,也就是说gm1越大,为了保证相位裕度所需要的Cc越大,最后就导致gm1/Cc并不能有效增大。(其中gm1为第一级跨导,gm2为第二级跨导,Cc为米勒电容,CL为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