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 x>>>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17):
verilog中 x>>>N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算术移位。如果声明的是有符号的数据类型,左移时最高位不变,移出的空位添零。右移时移出的空位用符号位填充。

网友:
这个就是算术右移,如果声明的数是有符号数,那么则符号位不变,其他位向右移动。

网友(2009-08-30):
学习了。感觉现在出现些自己没见过的语法。不知怎么回事。2**data_width是2的平方乘data_width?

网友:
算术移位标识符

网友:
应该是远大于吧

网友:
算术移位,带符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