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做抗辐照方向的吗?

楼主(2008-10-17):
单粒子瞬态效应等等的,可以交流下哦

网友(2014-02-12):
正在摸索

网友(2014-04-24):
我最近在做。
这个帖子时间真久啊,竟然是08年发的帖子。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现在应该是抗辐照大神了吧,怎么来仿真辐照能力的呢,有用双指数函数吗,这里面的参数怎么和实际的辐照联系起来呢,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你提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最近两年做过七八次辐照实验,都是总剂量的,辐射源是钴60。之前一直没有做过单粒子,争取今年去做一下吧。至于你说的抗辐照能力仿真,我还真的没想过。在做设计之前看过一些书,感觉都是在讲工艺。在电路结构设计方面,基本就没什么可做的事情,貌似也就是多留余量,不要用太复杂的电路结构。版图方面还有点,无非也就是画版图的时候考虑的多一点,尽量画的规整一些。实际测试下来,效果还是有一点的,不过也没有质的飞跃。
很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抗辐照能力。至于谁最重要,现在我也不知道。毕竟在实验的时候我也只能在外面守着一台示波器看看输出,不可能冲进去测试我所关心的电路节点。

不知道您是否也在从事集成电路抗辐照方面的研究?您刚才说的抗辐照能力的仿真,不知道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述一下,之前从来没接触过抗辐照能力仿真方面的内容,感谢。

网友C(2021-07-01):
研一小白前来报道,顶起来,有相关的大神吗来讨论讨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研一小白前来报道,顶起来,有相关的大神吗来讨论讨论呀

我也是研一啊,请问您在做什么方向啊,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研一啊,请问您在做什么方向啊,可以交流交流

目前在做模拟电路的单粒子效应,单粒子瞬态那些,你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做模拟电路的单粒子效应,单粒子瞬态那些,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在做数字电路的抗辐照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数字电路的抗辐照分析

数字电路的以后可能会涉及 和存储器相关的,你数字电路主要做什么?错误检错和编码吗 感觉三模冗余缺点也很大  太占面积了

网友(2025-10-17):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做模拟电路的单粒子效应,单粒子瞬态那些,你是做什么的呀

想问一下您,1、不同工艺尺寸下单粒子瞬态的电流是怎样的趋势?2、同样工艺下管子尺寸越大,宽长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越大吗?3、一般40nmcmos的瞬态电流常规值一般是多少啊?50的LET左右。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