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

楼主(2008-10-17):
我在用SPARTAN 3E实现一个电路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从串行脉宽调制信号中恢复出一个秒定时脉冲,但在后面加入需要该信号驱动的的模块后,定时信号就出不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定时信号同时驱动指示灯和后面的电路,驱动能力不足呢?

网友:
不知道,呵呵,看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