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一个窄脉冲整形成为占空比为50%的同频率脉冲??

楼主(2008-10-18):
如何讲一个窄脉冲整形成为占空比为50%的同频率脉冲??

网友:
用555定时器做,理论上Q=(R1+R2)/(R1+2R2),T=   ?设置参数,一般电容等于uf级别,可以取10uf

网友(2008-11-22):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不对称的积分器转换成锯齿波。后面加个比较器,可以得到任意占空比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