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H电路中的开关

楼主(2008-10-18):
最近在做一个s/h电路
在加理想开关的时候性能很好,与理想值只差0.5mv
但是加上实际的开关后(我用的是传输门,nmos pmos互补),性能下降很多,误差超过2mv,已经超过了我ADC的1lsb,导致有效位数下降很多

想请教一下各位传输门的尺寸如何定?
我的vdd是1.8v,难道要用一个升压电路把开关的时钟泵上去么?

望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s/h电路
在加理想开关的时候性能很好,与理想值只差0.5mv
但是加上实际的开关后(我用的是传输门,nmos pmos互补),性能下降很多,误差超过2mv,已经超过了我ADC的1lsb,导致有效位数下降很多

想 ...

要用自举开关

楼主:
有没有什么有关自举开关的文献,能给我提供一下么》?

ps:0.18um,10bit Pipeline ADC真的要用到自举开关么?
呵呵

网友:
自举的好一些,VGS可以做到不变的。很多论文中都有。

网友(2022-03-27):
栅自举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