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gbo和cgg到底有什么区别阿?

楼主(2008-10-18):
在print DC里面的这两个参数,类似的还有cbd cbdbo, cgd cgdbo等。是用的spectre.

网友:
我也不解,知道Cgs Csg 还有Cdb Cbd 这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1-11-16):
在BSIM3、4模型中,mos中电容cgs是以栅点电压变化引起源极的电荷变化来表示cgs=Qs/Vg,相反,csg电容是以源极电压变化引起的栅极电荷变化表示csg=Qg/Vs。因为电路的非对称,所以电容都是非互易的,即Cgs不一定等于Csg。

网友(点评):
你说的正好相反,翻阅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eference官方文档可以知道,cgs=dQg/dVs, 是栅端的电荷量和源端电压的关系。cxy,x表示的是电荷量,y表示电压。

网友A(2021-04-29):
cggbo 是栅端的本征电容  而cgg是表示栅端电平变化导致栅端相对于s d b三端的电荷积累的变化量

网友:
其中cgg=-(cgs+cgd+cgb),表征的物理意义是说,栅端的电压变化会导致栅端正电荷的积累量发生变化,同时该电压变化,也导致的s、d、b三端的负电荷积累量发生等量的变化,且s、d、b三端的负电荷的变化量的总和跟栅端的电荷变化量相等。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A:
cggbo 是栅端的本征电容  而cgg是表示栅端电平变化导致栅端相对于s d b三端的电荷积累的变化量
...

请问老哥,想了解这些仿真参数中的具体意义,应该看什么书呢?
candence的手册吗?

网友B(2023-08-10):
所以看栅极电容是看Cgg嘛?还是什么电容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B:
所以看栅极电容是看Cgg嘛?还是什么电容

同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5-02-23):
小信号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Cgsbo这些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