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FPGA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我现在需要一个8位DFF(上升沿触发)序列并行采集信号(20ms一次,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如无信号,输出应为常高),然后串行输出。时钟只有输出8位信息时才有,平时为高电平。我是通过置0置1端采集信息的,第一个DFF的D端接到VCC,上电时所有DFF全部置1.为什么烧到FPGA里测试时,输出总是高一下就下来呢?问题出在哪呢?请各位大侠高手支招!!!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仿真时正确吗?先检查一下仿真。

网友(2009-01-31):
不懂 帮定。。。。。。。。。。。。

网友:
仿真是否正确?是否采用同步设计?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一下啊

网友:
你的时钟是门控的
可能门控时钟没作好哈,可以看看门控时钟的相关资料

网友:
把你自己写的程序弄上来看看

网友(2009-03-15):
看来一定要回复才能下了呀。穷呀

网友:
没搞懂题目意思。
可能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这个应该不长,也不是太保密吧~

网友:
没看懂题目,
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应该不是很长,或很保密吧~

网友:
贴出代码来吧 没代码不好说

网友:
仿真通过了吗?

网友(2009-04-17):
帮问,等高手

网友:
要么检查下你的设计,然后在把问题说下,要么就是贴你的代码,相信这里高手不少

网友:
没设置好吧

不应该的啊……你确定是仿真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