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FPGA中DFF序列为何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2008-10-18):
我现在需要一个8位DFF(上升沿触发)序列并行采集信号(20ms一次,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如无信号,输出应为常高),然后串行输出。时钟只有输出8位信息时才有,平时为高电平。我是通过置0置1端采集信息的,第一个DFF的D端接到VCC,上电时所有DFF全部置1.为什么烧到FPGA里测试时,输出总是高一下就下来呢?问题出在哪呢?请各位大侠高手支招!!!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2009-07-09):
找时间去试一试.

网友:
查查你采样的信号的值,复位后是否不发生跳变的情况(菜鸟建议,希望有用)

网友:
It looks like your set/reset does not work well.  Are you sure the signal can go from rail to rail.  If it stays somewhere between 0 and 1 (or long up and down times), problems will hap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