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一个VCO的buffer结构吧

楼主(2008-10-19):
要求,保持VCO输出信号的180度相差特性。VCO输出为1.7GHz的信号。需要用到电感吗?

网友:
最後一帖呢
敢恩ㄟ!!

网友A:
不需要片上电感。
差分振荡信号分别通过开漏MOS管输出,片外接200ohm电阻负载,交流耦合的片外Balun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片上电感。
差分振荡信号分别通过开漏MOS管输出,片外接200ohm电阻负载,交流耦合的片外Balun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如果是VCO片内的buffer呢? 不用作拉出信号测试的buffer,用作隔离后续模块的buffer,这种结构适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片上电感。
差分振荡信号分别通过开漏MOS管输出

请教下, 开漏MOS管  是什么呢

网友A:
片内LO Buffer结构:小电容交流耦合到自偏置倒相器。
开漏MOS管:源极接VSS或者VDD,栅极接振荡信号,漏极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内LO Buffer结构:小电容交流耦合到自偏置倒相器。
开漏MOS管:源极接VSS或者VDD,栅极接振荡信号,漏极电流输出。

嗯,谢谢!paper上看到过这种结构self-biased resistor-feedback inverter
这种结构的S0点是不是需要适当的直流偏置点来保证输出信号50%的duty cy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内LO Buffer结构:小电容交流耦合到自偏置倒相器。
开漏MOS管:源极接VSS或者VDD,栅极接振荡信号,漏极电流输出。

这里的交流耦合电容和电阻要满足什么条件呢?这个电容和栅漏之间的电阻,应该形成一个从in到栅输入端的高通滤波吧?那么是不是只要电容电阻形成的极点远低于工作频率就可以了?

还有请问一下:
1. 如果PLL通过一个SCL的正交二分频产生4相正交信号,那么也可以用这个结构将正交信号buffer到mixer的本振端吗?
2. 关于PLL的buffer,可不可以将VCO输出直接接分频器(一个环路内的分频器和环路外的正交二分频器),然后正交二分频电路接buffer 到mixer 呢?

网友:
都是可行的。

网友:
赞一个唐老师!

楼主:
但是每路信号都单独接这样一个buffer结构,那工艺的偏差会影响到I,Q信号的正交度吧?一般正交信号的buffer也是用这种结构吗?

还有这种结构如何保证信号1:1的占空比呢?因为这会影响到下变频过程中RF信号到输出信号的直接溃通。

网友(2009-06-22):
vco输出直接mixer,不可以吧?应该先接一个BUFFER,再接mixer,隔离还是要有的。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片上电感。
差分振荡信号分别通过开漏MOS管输出,片外接200ohm电阻负载,交流耦合的片外Balun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请教zwtang:

      “开漏MOS管输出,片外接200ohm电阻负载”,那这个200ohm电阻为啥不做在片内呢?
        另外,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差分放大器加有源电流镜负载实现片内双转单,再通过开漏mos管输出,这样可以省掉片外balun?

网友(2010-01-26):
期待 Dr. Tang 解惑

网友(2010-06-25):
直接用CML电平的缓冲就可以了  或者 如果VCO输出时满摆幅就用反相器就可以 我就是用反相器还是5GHz的

网友(2010-10-11):
非常有用的資料

网友(2010-12-10):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A:

    200欧姆电阻从哪得到啊 是计算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后边还加一级反相器啊

网友(2012-03-13):
正好需要,谢谢啊,请问AC 耦合是怎么设置电阻的

网友:
MIXER的输入一般都要用交流耦合吧,所以VCO可以直接接过去

网友(2014-01-01):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观点:1、你既然需要引入到片外进行test,必然要使用一个PAD,为何不引入到片外,这样bonding line还能起到peaking作用展宽带宽。同时片内的电阻还有corner问题,片外还可以进行调节电阻阻值取得比较合适的工作点。

2、实际上用有源负载转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你的输出带宽会降低,对射频信号有损失,同时你的片外是要接50欧仪器,这样输出时高阻输出会造成匹配特别差, 极端下可能出现全反射。
另:在serdes输出时很多都是漏断输出,做成amp 锁定输出,电阻可以取100欧也没事。电阻的大小时考虑到匹配(当然这时要考虑晶体管输出阻抗),同时也要考虑输出增益损失等。

网友:
除此以外,关于VCO环路内部到PLL分频器是否需要加入buffer缓冲是有争论的,一般下只要能满足下级CML divider的驱动电压是不需要那个驱动buffer的。当然这时你的相位噪声可能会有些许恶化。但是这时能省很多功耗,我们试过在VCO后不加buffer直接驱动divider的,流片验证PLL OK,VCO的相躁基本不变。
但是VCO到mixer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加BUFFER,gilbert mxier受LO的amp影响只有LO的摆幅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不大,而VCO的输出一般很难控制,所以我们宁愿去把摆幅弄大,而对于像50%或25%passive mxier更是要到满摆幅才好更是要驱动。所以这个驱动一般需要。而且这根走线一般很长,直接从VCO的输出进行会引入较大的寄生cap,影响VCO tuning range,而且这个cap即使反提也不会特别准,难以弄。

网友:
其实vco后面加buffer的原因是防止后面的模块对vco本身产生牵引,一般来说还是要加一个比较好。

网友:
也不说说是什么工艺,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2014-03-26):
请问一下这种buffer能工作到多高频率?

网友(2015-03-01):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好很到位

网友(2015-07-21):
回复 楼主:

Razavi, 射频微电子(第二版),576页 LO Interface for Mixer

Razavi, 射频微电子(第二版),877页, for divider

网友D(2020-06-10):
引用 网友A:
片内LO Buffer结构:小电容交流耦合到自偏置倒相器。
开漏MOS管:源极接VSS或者VDD,栅极接振荡信号,漏极 ...

这种结构的buffer 管子的flicker noise对vco的kickback效应要怎么分析,有相关文献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的buffer 管子的flicker noise对vco的kickback效应要怎么分析,有相关文献么?
...

你好,有找到paper吗,求推荐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E:
你好,有找到paper吗,求推荐

没有,可以考虑从反馈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