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设计电路每个工艺角都跑过吗?

楼主(2008-10-19):
感觉有些电路如果参数极端一点的话,很难每个工艺角都能够通过?是不是一定每个工艺都通过去MPW才有保障?

网友:
最好都跑一遍,有时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
不跑的话,说不定回来就废了。

网友:
跑吧,有好处,,,,

网友:
跑一些关键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定要跑
特别是低温低压性能和高温FF的功耗

楼主:
像cascode这种,4层管,工艺角的Vth又有波动,用1.8v工艺很难保证每个corner都通过吧?大家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先按照TT管的设计,然后验证其他管通不通过?呵呵,TT设计好后,其他管不通过我就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那是必须滴!

网友:
一般所有的color都会跑的,特别是极限的几个哦,呵呵,最好全部验证过,比较安全,当然除非对工艺等把握的很好那种,我就看到过只跑典型COLOR的,然后投片,居然OK,呵呵,牛人呀,都计算过了,厉害哦。
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吧,没有真正计算过,还是每个COLOR都跑,这样比较安全哩。

网友:
依老闆要求跑
掛了 也好推卸

网友:
呵呵,没跑完,只跑了TT,SS。还是跑完保险点。

网友:
这主要是个成品率的问题。 如果你做了TT,SH,FC, 应由〉90%的PASS1回来工作把握。 有时在FC,opamp 或biasing会震荡(如果没有足够的compensation)

网友(2009-07-04):
大侠们多指点

网友(2010-01-19):
回复 网友A:

i think ever corner must pass is basic condition

网友:
当然要跑一下,除非时间来不及

网友:
不过很据HSPICE手册里面的说法,SS,FF这些工艺角里面的参数都是工艺偏差的极端情况,但实际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几率是很小的,而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网友:
都要跑吧,仿真之前就可以大致算下能不能过。比如VTH,一般左右变化0.2V,算上温度0.4V左右。

网友:
啥叫跑吧,必须跑。老板花钱要的是确定性,又不是陪你过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