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高手用过DDR 控制器的IP核?

楼主(2008-10-19):
现在在做这个东西,正好用到这个模块,里面的配置参数不太懂,现求助各位
请指点!谢谢!

网友(2008-12-26):
XILINX的我用过。很简单...用户接口也很简单。..不过XILINX的参考设计看起来蛮复杂的...后面直接按UG去写用户接口,原来是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