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flash adc後面的digital backend電路

楼主(2008-10-19):
一般看flash adc的paper都會介紹前面analog front的電路
對於後面digital backend就鮮少介紹
想要了解在6-bit flash adc中comparator比較出來的thermometer code如何轉為binary code
想請教板上的前輩有哪篇paper或是教科書可以推薦嗎
還是有哪套軟體可以自動把thermometer code轉為binary code的電路產生出來
麻煩前輩們指點迷津

网友(2009-05-30):
一般从温度码到二进制码有好多的编码方式,这其中主要要考虑转换速度和消除泡沫错误的影响,我采用的是先把温度码转换为准格雷码,然后将准格雷码转换为格雷码,最后把格雷码相加生成二进制码,很容易,但是要注意版图的设计,比较有挑战,特别是MOS管的版图要自己做,考虑的主要是漏极的面积要小,因为ROM的字线上的寄生电容比较大。

网友(2010-04-16):
记得看到有好些小硕的论文里有提到,可以查到的!

网友:
thank you it's great

网友(2010-06-02):
找bubble error remove binary coding

网友(2011-11-06):
终于知道thermometer code什么意思了,泪流满面

网友(2013-05-21):
回复 网友A:

    你好 编码模块 不是通过数字进行综合 生产电路版图的嘛 为什么还要进行版图设计呢?还有就是 什么是准备格雷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