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pectre的dcmatch分析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想用dcmatch来直接仿真电流镜的失配。现在问题是我有我们工艺的参数,但是这个参数没有直接在模型卡里面设置。所以我把我们的模型考出来,手动增加了参数mvtwl.但是现在问题是在spectre直流仿真中参数mvtwl还是显示为零,同时dcmatch也只得到0的variance。请问应该怎样手动修改模型卡使参数有效?
谢谢!

网友(2011-07-10):
同样的需求  强烈要求大侠出来

网友(2014-11-13):
这个以前常用,现在用的pdk不支持了,有高手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2015-06-24):
请问这个问下现在解决了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