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题方向

楼主(2008-10-20):
现在面临选题,一个是pll的频率综合器,另外一个是连续时间delta-sigma ADC.

请问做哪个好呢? 从今后找工作,发文章等方面考虑。

网友:
可以先去网上调查一下嘛,哪个难度比较大,或者哪个比较有新的地方可以考虑,要不问你boss,最直接了。

网友:
建议做C-T ADC,20MHz信号带宽,能够做到下面这篇文章就行
A 20-mW 640-MHz CMOS Continuous-Time SigmaDelta ADC With 20-MHz Signal Bandwidth, 80-dB Dynamic Range and 12-bit ENOB,JSSC Dec. 2006

PLL和C-T ADC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

CT SD ADC要做的话主要就是解决jitter和非线性的影响,使它更稳定。

PLL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高频(>50GHz)是设计的方向?

网友:
ADC的jitter问题就是通过高性能PLL解决的。
如果要得到12-14Bits C-T ADC的话,片上PLL是必须的。

网友:
对于一个博士课题来说,作一个20MHz CT SD 加上一个0.5ps jitter PLL 实在太多了。
没见那个paper有多少个co-authors,而且都是工作N年得人。
选课题也要量力而行。
这2个课题,任何一个作明白得都很好
CT ADC FOM 要能做到0.3pj/cov 以下都是肯定可以进JSSC了

网友:
呵呵,ADC在PLL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所以说这两个课题都不错嘛

网友(2013-11-08):
回复 网友A:

    DCgain>90dB, GBW>1GHz, PM>72deg, Power<2mA, CL=1pF, 试试看。

zwtang
2013/11/8

网友:
提供数据,不多不少,刚刚好。
但电路图看不清,不好说了。。。比如,可能换个工艺角就不行了。。。

网友:
PLL更好找工作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图看不清,不好瞎猜(看着有很多理想源),解铃系铃,唐老师来判断行不行。

网友:
0.13um 工艺能否采用1.2V电压或者1.8V,3.3V太高了,难度降低了。
整体性能还不错!CMFB能否采用SC结构,整个Opamp放置在一个SHA电路中进行性能仿真。

zwtang
2013/11/10

网友:
四个辅助opamp可以减成2个,还有一点,难道想把整个芯片做成flatten的schemat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hematic要做的整洁漂亮,一眼就能看清楚,辅助opamp可以做成symbol,而且在不同电路里可以重复调用。做电路时候最好考虑一下layout,做电路时候版图就能清晰出现在脑子里,需要多大size心里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坚信自己做的layout比layout engineer做的更好更优化,有时只是忙不过来或不值得自己亲自去做罢了,但是designer要对chip负责的,所以还是要懂点layout的

网友:
这种电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用来练练手的。
搭积木式设计。。。

网友:
上面那哥们不跟你说了么:增益增强OP用全差分,可以省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意义呢? 我觉得lz做的挺漂亮的。
  他能做好这一个,做别的肯定也行啊。
  还有,楼主你现在在做啥啊? 怎么一直研究OTA?

   OTA东西上手就行,读研的话还是去做点新一点的东西,别人没弄透,或者弄的不多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