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PNP面积大小如何选取?

楼主(2008-10-20):
在CMOS工艺中,垂直PNP的面积有10*10,5*5,2*2的,我们在做设计时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
好像面积不同,vbe不一样,这样会影响你得到的Vref值。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Vref,用10x10,Vref=1.25v  用5x5, Vref=1.2v

楼主:
谢谢作答,我做的基准也是5*5,输出的参考电压是1.25V,是IPAT型的。

网友:
考虑噪声和器件匹配的问题,综合考虑选取vertical PNP面积大小。

楼主:
这样感觉也是有点笼统的哈,不是很理解。匹配这个可以解释,面积小了,工艺的边缘误差会使误差变化比较大,对吧。那噪声呢?和beta也有关系吗,面积小,beta大,是不是输出阻抗就高了?还有人解释下吗?

网友:
beta和collector的电流大小有关的,好像会有一个最大值(去看一下书吧,具体不太清楚了)。所以要想有大的beta,那么bipolar的collector电流是有范围的,不能太小。

网友:
那你换成10x10看看,其他什么都不要改,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好像噪声、功耗和匹配之间的折中

网友(2011-07-22):
如果是采用寄生PNP做带隙的结构,Emitter面积大,匹配会好一些的。但是考虑衬底噪声通过寄生二极管的耦合,面积大的,噪声性能要差一些。通常电源管理芯片,对于噪声的要求不是很高,在噪声性能和基准电压精度之间最好做一个这种选择。

网友(2014-06-05):
5x5 10x10 2x2....这是电路设计的原因还是考虑工艺制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