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误差放大器增益一般多少合适?

楼主(2008-10-20):
rt..

网友:
请问是你问的是电压模式,还是电流模式dcdc

网友:
电压模式,误差放大器增益80db都不算大。电流模式一般只做60db。

网友:
you 'd better use SIMplus to simulate it firstly

网友:
电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电流型的,一般在50左右,太大太小都不容易使系统稳定哦。

网友:
个人理解:很多时候只有EA的gm出现在传递函数,所以EA直流增益对环路影响不大,只要保证在整个环路的带宽范围内EA有足够的增益即可,比如在UGB点40db

网友:
电流模式也不能那么低啊,要知道error opa非常重要,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虽然会决定整个环路的open loop gain,但是却不是关键的,从经验来看,相对来说要高于80dB,然后从补偿中去折衷。

网友(2010-06-03):
一般60哦

网友:
这得分情况而定,看你的EA属于type几。对于Type2,60dB足够;对于Type3,主要还是看Gm。

网友:
电流模式也不能那么低啊,要知道error opa非常重要,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虽然会决定整个环路的open loop gain,但是却不是关键的,从经验来看,相对来说要高于80dB,然后从补偿中去折衷。
引用 网友A:

------------------
顶一个
EA直流增益最好大点,这样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都会好很多,
但是EA直流增益大之后,稳定性比较差点,需要较好的补偿技巧

网友(2010-11-04):
顶,多多讨论,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3-08-14):
顶一下,电流模dcdc误差放大器EA的增益一般取多少,谢谢各位大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