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andard cell driven strength的定义

楼主(2008-10-20):
请教一下 standard cell driven strength是如何定义的?
driven strength 是在给定的load下满足一定的 output transition吗? 还是跟cell的delay有关系?

网友(2011-10-12):
我也再纠结这个问题,楼主又答案了嘛?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比如D2, D3, D4 ,  标准单元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类的,满足不同的load,

没错, 驱动能力就是满足load的时候满足自身的delay和output slew,

查找表的原理就是 output slew = f( input slew , output load )
                            stage delay  = f( input slew , output load )

几乎成正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鸟弱弱地问一下 slew是不是就是transition的意思?谢谢

网友:
没错 是一个意思,slew/transition

网友(2013-04-16):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电路中的load是什么呢,2,3,4分别是不同个数的最小反相器还是其他的单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