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中的USB初始化程序会跑飞

楼主(2008-10-20):
我自己用S3C2410做了个板子,程序在实验箱上能够运行,在自己的板子上运行到USB初始化时就会跑飞,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看一下.代码如下:
void  configusbd(void)
{
reconfigusbd();
rINTMSK&=~(BIT_USBD);
}
其中reconfigusbd()主要完成USB设备相关寄存器的设置,rINTMSK&=~(BIT_USBD)是使能USB中断.当注释掉
reconfigusbd或rINTMSK&=~(BIT_USBD)时程序都能执行过去,但是它两个在一起时程序就会跑飞.
按理说,S3C2410的USB设备就需要连那两条线,不会出什么错,但为什么程序在实验箱上能运行,在我自己的
板子上就不能执行呢?(注:把USB功能注释掉,程序的其它功能都能正常的在我的板子上执行.)

网友(2009-03-15):
你的程序的中断向量(前n个字节)没有复制到地址0,所以中断发生时走入了错误的代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