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Lvayout 中遇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08-10-20):
建cell时
creat new file
Library name:test
cell name:test
view name :layout1
如果将上cell转gds然后再转进另外的库会出现view name:layout
请问有没有办法使view name保持为layout1?

网友:
应该不会这样,你的cell名用GDS导入导出应该是一致的。有种情况会这样,那就是你在同一个cell下建了两个layout其中有个是layout1,然后用这个导GDS,再用这个GDS导入时这个cell下的layout会用默认名(即layout),怎么解决你自己定吧这个就不好说了,方法很多。

网友(2009-01-06):
有效的吗,想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