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道笔试题目

楼主(2008-10-21):
就是第一题 如何连接使之实现PTAT
然后问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我觉得怎么接都可以啊  而且仿真结果也是这样 这和拉扎维P311页还是有区别啊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以前找工作面试也遇到过这个题。
QN1接成二极管形式才是负反馈。
接成另外一种形式是不可能稳定的。

感觉找工作把反馈和频率响应搞穿了就很强了。

楼主:
我虽然也觉得是这种接法
但是为什么是呢?
关于正负反馈
其实正反馈也很好啊  可以加快速度
这样瞬间就到达平衡点啊 而且根据方程的话 有两个简并点 到达后就稳定了啊

网友:
问题是如果QN2接成二极管形式,在非0的平衡点是个正反馈的不稳态,小的干扰就会使环路进入0平衡点。
而QN1接成二极管形式,在非0的平衡点是个负反馈的稳态。

网友:
break A点 计算环路增益

A=[-GmQ2/(1+GmQ2*R)]*(1/Gmp)*[-Gmp*(1/GmQ1)]<1

negtive feedback

反过来接A>1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
这好像是去年的笔试题。

网友:
5 lou 很有道理,我明白了

网友:
两个都是正反馈,我觉得应该接到QN2,因为5楼说的,环路增益大,更加稳定

楼主:
谢谢  可我太笨le 不会算反馈系数
不知道能否详细点啊

网友:
应该是正反馈吧

网友A:
假设所有mos工作在饱和区,bipolar工作在放大区
在QN2的base断开环路,加入vtest,右边支路产生小信号电流为=vtest*GmQ2/(1+GmQ2*R),
此小信号电流通过pmos电流镜镜像到左边,假设w/l一样,在二极管连接的QN1的base产生小信号电压Vtest*GmQ2/(1+GmQ2*R)*(1/GmQ1),
因为GmQ2=GmQ1=Ic/Vt
所以环路增益T=1/(1+GmQ2*R)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是有点不明白
既然都是正反馈(没错吧)
为何一个可以 另一个不行?
是不是环路增益大于1还是小于1的问题呢???????

网友:
环路低频增益小于正1是负反馈。
另外一种错误的接法低频环路增益是GmQ2*R+1,大于正1,是正反馈。

网友:
xixiyan,请教下,如果用传统模电书本上的假设法 ,就是 “基极+ 有 集电极-” 这个所说法,那么好像不管怎么接 这样看都是正反馈~~  这错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即使极性正,也要看环路增益的大小吧,小于1就是衰减吧,大于1的话噪声会被放大

网友B:
单就反馈极性来说,应该都是正反馈吧
但是两种环路增益一个高于1,另一个小于1.高于1的在启动时更易达到稳态,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稳定速度快;小于1的减缓噪声的正反馈放大,在没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就反馈极性来说,应该都是正反馈吧
但是两种环路增益一个高于1,另一个小于1.高于1的在启动时更易达到稳态,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稳定速度快;小于1的减缓噪声的正反馈放大,在没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更可靠.

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根据仿真,另外一种接法时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就反馈极性来说,应该都是正反馈吧
但是两种环路增益一个高于1,另一个小于1.高于1的在启动时更易达到稳态,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稳定速度快;小于1的减缓噪声的正反馈放大,在没有启动电路消除零点时更可靠.

恩恩,同意
正确的接法:在所需要的稳定点是正反馈系数小于1
错误的接法:在所需要的稳定点是正反馈系数大于1,这样即使电路在这一状态,小的输出电流噪声会导致不断被放大,MP1和MP2的电流不断增大,其栅压减小,QN1离开forward-active区,GmQ1减小,电路会进入另一大电流的稳态。

我也仿了一下,另外一种接法会产生极大的输出电流。探讨一下

网友(2009-09-08):
引用 网友A:
假设所有mos工作在饱和区,bipolar工作在放大区在QN2的base断开环路,加入vtest,右边支路产生小信号电流为=vtest*GmQ2/(1+GmQ2*R),此小信号电流通过pmos电流镜镜像到左边,假设w/l一样,在二极管连接的QN1的bas ...

好像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明白啊不明白

网友(2009-10-09):
老帖  还是不懂

网友:
都是正反馈,一个增益小于1,一个增益大于1。后者不稳定。

网友:
同学习啊。再看书。。。

网友:
若接Q1,loop gain is 1/(1+gmN*Rs)   < 1
若接Q2,loop gain is 1+gmN*Rs         >1

所以,两个都为正反馈,但是接Q2的 loop gain大于1,会不稳定。。。

所以应该接Q1

仿真的时候需要跑瞬态,跑个上电来看看吧

网友(2009-12-06):
晕倒,应该是负反馈,负反馈系统才有稳定的可能呀。所以接法只能有一种。5楼的兄弟很靠谱。

网友:
这个电路有两个反馈,本身环路是正反馈,电阻R是个负反馈,连接QN1时,负反馈强于正反馈,系统稳定.连接QN2则相反.5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同意5楼,另外发现面试特喜欢问bg的问题。
说起来bg还真是个好做有不太好做的东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管怎么接,回路都是正反馈。要想正反馈稳定,增益必须小于1。所以26楼是正解!

网友(2012-11-14):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正 负反馈都存在,在BJT diode处断开,计算下两种接法的正 负反馈的loop gain就很清楚了~~

网友:
挺难滴呢,

网友:
目前是做软件有前途还是做IC呢

网友(2013-07-29):
回复 网友C:

    言简意赅。。。。。。。好样的。。。。。。。。。。。。。。。。。

网友(2015-09-24):
5楼 12楼都是正解,顶一个

网友(2016-11-01):
顶5楼和29楼

网友:
顶5楼和2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