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一个3/2分频的电路啊?

楼主(2008-10-22):
占空比不做要求。ths

网友:
应该不是指用HDL coding实现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小写个状态机甚至是计数器就解决了。

裸奔的版本大概是:

1. 输入信号作为时钟接到DFF的时钟输入,DFF的~Q输出回馈到本身的D上。这样就组成基本的2分频。设输入为in,DFF的输出为D。

2. 使reset <= in & D 来重置DFF。这样的话输出D就是3/2分频。大概=_=

如果不对的话,可以生成两个或者多个上述的分频,有相位差的那种,然后在and啊or啊之类的就出来了~~~

大概思路是这样...没画波形图来验证,LZ试试吧~

网友:
恩呢!

动手试试,应该不难!

网友:
D触发器分频,再用HDL定义一个3倍频的模块吧.

网友:
支持裸本版本

网友:
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09-02-10):
有没有谁经过验证的

网友:
wire clk;
reg  [1:0]Q;
reg         Q_shift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 ( ~ rst )
    Q <= 0;
else
    casex ( Q )
        0: Q<=1;
        1<=2;
        default<=0;
    endcase

always @ (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 ( ~ rst )
    Q_shift <= 0;
else
    Q_shift <= Q [ 1];

assign clk_o = Q[0] | Q_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