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今天用ccs3.3碰见个很奇怪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10-22):
我把以前做好的一个工程,重新在CCS3.3中做了一遍,结果编译提示找不到我自己写的.h文件,但是我的.h文件明明就在工程文件夹下,后来在build opition中手动添加了一下它的路径,编译找到这些头文件了,但又出现新的问题提示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a.c".  直接打开原来的工程编译没问题,完全通过。太奇怪了,build opition中不是一般用默认的设置就行吗,难道ccs3.3还必须手动输入路径吗?下面的问题又从哪里来呢??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CCS uses its envirionmental path to search for .h file. If you don't define the path, you have to fill in the explicit path in build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