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秒级的延迟电路

楼主(2008-10-22):
请问,谁有微秒级延迟电路资料,主要用于IO接口, 中英文均可,谢谢

网友A:
用倒向管来做,并挂载电容,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延迟

网友:
是用来 CDR 的吗??

论文太多了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反相器链加耦合电容可以吗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用倒向管来做,并挂载电容,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延迟

你好~反比管做等效电阻去进行RC延迟的话,受工艺角和温度影响远远大于电阻电容的RC延迟,这样的方法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