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生成的数据quartus如何读取?

楼主(2008-10-22):
求助:matlab生成的数据quartus如何读取?matlab生成的数据quartus如何读取?
另外仿真生成波形数据如何让matlab读取呢?
求助了

网友:
如果是计算量大的,建议采用modelsim仿真,它有文件操作的,可以和MATLAB互读/写文件,格式文本就可,其他的也行,都是自己定义格式;
至于quartus的仿真,可以将波形文件保存为文本文件,它有自己的格式,可以用MATLAB提取,也比较简单;不过没有用过quartus读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