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用的Hspice2008.03 PC版的,就是仿真的时候用术语vdb(vout),结果输出的Results Browser的types里面没有Volts db项,也就是想要的对数坐标这样是出不来的,那位大侠用过08出现过这种问题的,麻烦告诉小弟一声,谢谢啊

网友:
如果其他没有错误的话,尝试一下:
.option post设置,也许会有!

楼主:
大侠们,还是不行,这是网表,看看为什么?谢谢啊
R1  1 2 1k
C1  2 0 1p
vin 1 0 dc 1 ac 1
.ac dec 10  1 1G
.print ac vdb(2) vp(2)
.plot  ac vdb(2)

.OPTION  POST
.probe ac vdb(2)
.end

网友:
第一行空着,从第二行开始写

网友:
如果出来的是线形坐标,用鼠标点一下坐标轴,看看能不够通过弹出菜单改称对数轴

楼主:
谢谢7楼的大侠,搞定

网友(2008-12-11):
非常感谢tjumicrosoft,可否介绍一些与软件相关的一些资料看看?

网友:
发串了,不好意思!~

网友(2009-10-26):
非常感谢,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其實這個vdb並不是我們要得解~~hspice 2008.3的軟體上~在這個指令本身就有問題了!!!用先前的版本~同樣的code都會有vdb值出來

网友:
东西很高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