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ly电阻下的Nwell悬空有什么用

楼主(2008-10-23):
请教
Poly电阻下有Nwell,但Nwell并没有接固定的电位,只是和边上的Dummy电阻连在一起
请问这样的Nwell有什么意义。谢谢

楼主:
唉,为什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没见过,要是floating,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poly电阻中由于靠近衬底端有耗尽层存在所以其电阻值是和电阻上的电势与衬底电势之差有关,当poly电阻下是衬底时,虽然衬底通常接地,但由于各种扰动,必然使得电阻值会波动,这时可以在电阻下加下N阱并加上固定电压值(如电阻的中点电压值)来改善这种情况,这时,也可以减少衬底上干扰对电阻值的扰动,如果直接悬空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减少衬底耦合的影响吧,maybe

网友:
可能是不想电源和地上的噪声串扰进来吧,maybe!

网友:
悬空就是高点平啊!

悬空就是高点平啊!N—weLL只有在PN是反向时,才能保护N—WELL里的东西啊!

网友:
隔离噪声吧

网友:
支持 depend135的观点,呵呵
单独说是隔离的观点,你们是不是太笼统了,呵呵。有点滥宇充数的味道。

我感觉楼主说的NWELL的电位接到了dummy poly电阻上。是不是dummy poly电阻和有用的电阻应该也有连接吧!
难道dummy poly电阻两端悬空?NWELL的电位也悬空?

因为dummy poly电阻不和有用的电阻有关联的话。。。。。。。。。。。

网友(2011-12-30):
一般把这个阱接高电平

网友(2014-03-23):
如果没有well,那么电阻和衬底之间是直接耦合的,如果有well,那么耦合电容是well substrate 和well poly 的电容的串联。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工艺有关,PDK里有没有说明,版图规则里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