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噪声的仿真

楼主(2008-10-23):
小弟想作VCO的相位噪声仿真,听说HSPICE RF  / SPECTRE RF /还有ADS都可以 ,有没有前辈用过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呢 ?

另外 :
HSPICE 什么版本才带有 SPICE RF?
以前版本的 HSPCIE 里面的 .noise 分析可以配合.ac分析VCO phase noise 吗 ?

小弟刚入门,请前辈们 不要吝惜笔墨,谢谢

网友A:
Hspice软件.noise不能仿真 phase noise!
HspiceRF软件不成熟,建议使用SpectreRF和EldoRF软件。这两个软件仿真结果与测试结果比较接近。

楼主:
谢谢哈

那 .noise是分析什么噪声的
另外 HSPICE里  .lin也可以提取二端网络的S参数和噪声参数,可不可以用
.lin noisecalc=1 进行 phase noise 的 分析?

楼主:
顶一顶 希望有前辈再给点意见

楼主:
我们处理PLL就是用线性S域模型考虑的,可不可以用线性分析方法分析VCO呢

网友:
phase noise 在时间域表现为 jitter , 这和一般的thermal  和 flicker 还是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spice软件.noise不能仿真 phase noise!
HspiceRF软件不成熟,建议使用SpectreRF和EldoRF软件。这两个软件仿真结果与测试结果比较接近。

多谢你的指点,又少走了一条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