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怎么得到DSP的IO口地址

楼主(2008-10-23):
我的开发板上芯片是5402,芯片的D0~D7数据脚通过一个缓冲器接了8个开关,有个程序是用来读这八个开关的状态的,在定义IO地址的时候有这句:
#define KeyReg  port8FFF;
ioport unsigned int  KeyReg;
这个port8FFF应该就是IO口的地址,只有知道了地址才能读数据脚上的数据吧,可我不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2009-02-22):
也请教下 谢谢

网友(2009-12-25):
数据手册上有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7-02-17):
看一下下

网友(2017-05-23):
回复 楼主:

  看芯片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