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virtuoso 中如何在Nwell上标pin

楼主(2008-10-24):
Cadence virtuoso 中如何在Nwell上标pin ?
在LAYER 表里面好像没看到NWELL的PIN LAYER.
就是NWELL上要标一个PIN, 因为电路中NWELL是连接到一个NET上的, NWELL上没有PIN LVS就说着不到这个PORT(CALIBRE报的).

网友:
要打上metal1和Nwell的接触孔,pin打在metal1上.

楼主:
这种方法我知道,但是这个是standard cell, ARM 65GP standard cell 的NW, PSUB pin 都是直接打的,不果它多了两个LAYER, 分别用于打PIN, 现在我是要把这个CELL 移植到65LP PROCESS, 在65LP 的PDK的TECHFILE 里面没看到65GP里面那两个用于打NW 和PSUB的PIN的LAYER.
不知道是否可以自己增加LAYER?

网友(2014-05-08):
有用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只见过这种的方法  坐等结果

网友:
这时多老的帖子 又被挖出来了

楼主(2014-10-13):
挖坟了哈哈~ ARM的做法感觉不是很正规,就是为了LVS pass而这样做,其实这种std cell是TAP-less类型的,也就是cell里没有well tap,well的连接需要放置专门的tap cell来解决,cell里不画tap看起来mos 的W比带tap的可以增大一点,相应的mos驱动能力就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