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LL的开环增益与一般反馈系统的定义是否一致

楼主(2008-10-24):
以前一直认为是一致的,但现在发现在有分频比的情况下,问题似乎有点复杂,按反馈理论这个分频比类似反馈系数,不应该计算在PLL的开环增益中,
分频比与开环增益之积为环路增益,RAZAVI 的教材特意提醒我们注意不可混淆,见图1

而根据 Kroupa的 PHASE LOCK LOOPS AND FREQUENCY SYNTHESIS, 则明确地把分频比计算在开环增益中,即不再有环路增益这个量,
在Gardner 或Best 的锁相环教材中,也从侧面支持Kroupa的观点,如在Best 的中文版5  P26, H(s)定义中的输出相位是经过分频之后的相位,
也就是反馈回来的相位。

这就让我有点疑惑,是否反馈系统的理论不完全适用于PLL ?

楼主:
另外, 在PLL 我们一般定义 K= Kpd * Kvco , 把这个K当作环路增益, 这实际上和反馈系统中包含反馈系数的那个定义 就不相同了,
两者的量纲也不同,呵呵, 所以想嗮嗮 两大体系究竟有多少相同和不同。

网友A:
运放和synthesizer里环路的参数定义教材里写得的确是不太一样.
synthesizer里通常会在divider和PFD之间把环路断开,并把传递函数定义为该环路的open loop transfer function,它幅频响应为1时的对应频率定义为环路带宽wc,当然了环路带宽不同人会定义不同,例如对于普通的二阶passive loop filter三阶PLL,有人就定义了KpdKvcoR1/N作为环路带宽,不过在正常参数下,两者挺接近.
但不管这个open loop transfer function里有没有N,闭环传函都是一样,把N包括进去,在算相位裕度时也方便一点吧,直接看wc点的相移就好了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的说法。二者是可以看出一致的东东。个人认为LOOP GAIN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将LOOP断开,出此出发并回到此处的GAIN”。如果楼主在传统OPAMP的INPUT与OUPUT间加一R,那么LOOP GAIN值是与单纯的OPAMP不同,但它可以说是包含这个R后的LOOP GAIN。不知说清楚没有:)

网友B:
有人就定义了KpdKvcoR1/N作为环路带宽

这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对于CP PLL大家都熟悉的传递函数:Kpd*KVCO*L(s)/S*N(L(S)为LOOP FILTER)
在GAIN=1处 L(s)=R
那么|Kpd*KVCO*R/jw*N|=1 解得w=Kpd*KVCO*R/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就定义了KpdKvcoR1/N作为环路带宽

这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对于CP PLL大家都熟悉的传递函数:Kpd*KVCO*L(s)/S*N(L(S)为LOOP FILTER)
在GAIN=1处 L(s)=R
那么|Kpd*KVCO*R/jw*N|=1 解得w=Kpd*KVCO*R/N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呀,
其实对于三阶及以上的PLL环路,开环传函的cut off frequency已经变得挺复杂的.
对于常见的三阶cp pll,在相位裕度最大这一约束条件下,
wc=K*C1/(C1+C2),通常电容比较大,~10,这时,wc~K=Kpd*KVCO*R1/N

网友:
看来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thesizer里通常会在divider和PFD之间把环路断开,并把传递函数定义为该环路的open loop transfer function, ...

如果按FEEDBACK理论,得在VCO和divider之间断开定义开环传输函数,看来PLL和FEEDBACK的确有区别阿

网友(2016-07-17):
ecen720课程中 PLL的开环传输函数并没有带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