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弱弱的问个问题:怎么在Windows下安装candance的EDA工具?

楼主(2008-10-25):
需要先安装虚拟机吧 ? 比如要安装layout编辑工具等。 谢谢!

网友(2008-11-2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9-13):
我哦四大

网友:
想法子先用個linux的系統,至於如何用,文章一推,你自己多看看

网友:
1. vmware  => create disk => get RHEL cd or DVD pr centOS dvd
install tool

2. start up vmware => 就是 linux OS

但是VMWARE 下LINUX 裝TOOL
帶LICENSE 如果你不熟 linux .. 就麻煩了因為很多環境
還有不同TOOL 間有些有GCC  LIBRARY

裝centos 6 會快些因為, 只要網路通了  yum 就OK
但偏偏有些TOOL
破法是不能聯網路( change hostid)

最快是找做好的LINUX IMAGE
但一般都很大..

网友(2012-12-30):
只能用虚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