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里面怎么仿真运放的输出和输入电阻?谢谢!

楼主(2008-10-25):
求助:HSPICE里面怎么仿真运放的输出和输入电阻?谢谢!
听说只要一句命令行即可,不只是哪一句!

楼主:
好像知道是.tf语句,但是该怎么写呢?见到过有些写.tf V(out) I(out),这样对吗,总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
怎么写????
告知一下

网友(2010-02-07):
解决了也不说明一下

网友:
解决了,是应说明一下

网友(2014-05-09):
楼主,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