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讯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25):
我做得是一个状态采集系统,单片机采集开关量的变化,转换成数据量通过MAX232芯片实时传送给计算机,但是有时计算机开机后却收不到数据,上位机软件读不到数据,重复关机再开机几次后就好了。请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最好建立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握手机制才能稳定传输;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单片机和pc通过串口通信,必须有握手机制 比如 55 aa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