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算跨导的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26):
用Spectre,共源放大器,取出dId/dVg,这个是DC扫描栅极直流偏置的结果。这个曲线,比如在0.5V对应的跨导gm,是在0.5V偏置时候直流工作点分析的4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般这种优化栅极电压保证跨导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么?另外,漏端和地之间接了一个1pF的电容,但是我取出来Id是从MOS管漏端取的直流电流,应该没有影响啊。

网友:
用Spectre,共源放大器,取出dId/dVg,这个是DC扫描栅极直流偏置的结果。这个曲线,比如在0.5V对应的跨导gm,是在0.5V偏置时候直流工作点分析的4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般这种优化栅极电压保证跨导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 ...

是这样的,用DC扫描出的结果是不准的,仿真器是可以直接得到gm-Vg 曲线的。对的,我们在优化线性度的时候都要用到gm-Vg曲线,gm’-Vg曲线,gm”-Vg曲线

楼主:
不过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怎么看gm-Vgs曲线呢?

网友(2008-12-18):
同问啊,高人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是在0.5V偏置时候直流工作点分析的4倍。是用哪种分析得到的哪种结果阿?AC?DC?PSS?
GM是频率相关的。DC得到GMdc。AC得到GMac。

网友:
阿婆开始冲刺

远看到一个阿婆要横穿马路→50米左右吧人体艺术

于是我提前减速,汤加丽从六七十减到五六十吧!

我想我比阿婆快,于是我想从阿婆前面过去,因为阿婆那时是站在马路中不动的

在与阿婆相差二三十米的地方我的计划破产了→阿婆开始冲刺了,汤芳更绝的是马路两边的车辆她都不看就起跑了

我赶紧减速、方向往左打从她的后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