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的ESR+ESL

楼主(2008-10-26):
在设计电路的过程中,电容的使用可谓是最频繁的,但是想用好它又是最困难的,比如用在电源部分的旁路电容,用在放大器各级之间的耦合电容,还有谐振电路的谐振电容,以及滤波器设计过程中的所选取的电容。诚信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一下:ESR、ESL是怎么样影响我们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对电容的选取的?或者有相关资料的网友,能够倾心贡献,谢谢!

网友:
ESR一般以较小为好,可以减小滤波器的Q值,以及旁路电容的对地阻抗。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是增加滤波器的Q值。

网友(2008-12-20):
这个找两篇文章看看最好

网友(2010-05-04):
回复 网友A:

整体原则是这样,但还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来,一味地按这个要求来成本会上升很明显的,好电容可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更加深入详细点的给我们上一课。

网友:
其实只要把电容的等效电路代入电路之中进行分析就能知道这两个参数对电路的影响了

网友:
ESL,ESR 一般越小越好,减少地弹。
电源附近安置电容一般较大,主要是滤除低频噪声。器件地和电源pin脚附近的电容较小,越0.1u左右。
旁路电容并非越大越好。要防止回路等效电感与之形成谐振。

浅见,欢迎讨论。。。

网友:
注意看器件的datasheet.正规的是有说明这些参数的

网友:
现在多层陶瓷电容的esr都很小,特别是大容量的,封装小的

封装形式不一样,esr  esl 也不一样

1206  和0612的esl差好几倍,尺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