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哪一位指点一下candence的spw5(XP)如何安装

楼主(2008-10-26):
求助:请哪一位指点一下candence的spw5(XP)如何安装?我按照readme上的步骤试多次了,仍装不上,总提示错误,所以求助于大家,谢谢!!

楼主:
安装时总出现下图,导致始终安装不了?

不知道那位能指导一下,迫切等回复,谢谢!!!

网友(2008-12-17):
在系统变量里面加入变量声名再试试

在系统变量里面加入变量声名再试试

网友(2013-05-16):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crack后的lmgrd在命令行下去启动这个license服务, .\lmgrd -c file.lic -l log.txt  启动了license服务后,再去启动spw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