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CULA 检查

楼主(2008-10-26):
在DRACULA中能否做这种检查:NMOS的衬底应该是接地的,但没有通过Metal,而是通过源区接地,请问在DRACULA中怎样写文件才能提示这类错误?谢谢!!!

网友:
但问题是,通过源接地,还是经过contact,metal连的gnd丫,
不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或者是soft connection问题?